三星T190 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01-07):
昨天公司里拿来一台 三星  T190显示器   拿 来时不断的闪黑屏还可以看到画面,   拆机  测灯管 没问题   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就先改了高压板    改过后还是老问题   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   闪黑屏的时候开关指示灯一直是亮的 想 不通是那里问题     那位修过这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否上图看一下,昨天本人修了一台方正液显,故障亮下就灭,反复如此 将灯管和高压条排除后,将屏线清理后在试机问题解决了 楼主不妨清一下屏线,再看一下,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你改过高压板 还是老样子,下来换一下屏显 和测屏啊 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改考虑驱动板控制了

网友:
把按键面板拔了试试呀 T的按键很爱坏

网友:
先测下屏是否有问题,灯管一支支测,看下光是否闪烁,如果上述没问题,用通用驱动板接原装高压一体板试下, 逐步排除

网友:
先把按键板下了再看,不行把屏线擦一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先谢谢  楼上的几个朋友了       今天晚了   明天上班了   我在试试

网友:
就是按键板的问题,这个是它的通病,我已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把灯管一组一组的测 。 这样才能真正的测出是不是你灯管问题。我每次都是这样测得。非常好使。
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
灯管衰老程度不一样,可能闪屏。验证灯管确实有问题,考虑更换灯管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按键的问题    我把按键对换了一下  好了    谢谢8楼的朋友    也谢谢朋友们的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