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能运转,但插主板不能启动。主板是好的。(已解决)

楼主(2011-01-07):
航嘉HK350-55AP,额定功率250W的电源,短接绿线与地线,能正常运转。短接绿地运转测得12V,5V,3.3V均正常。插电源,测绿线有5V输出。现在该电源连接一正常主板,主板灯不亮,主板无法启动。用其他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主板。电源插到主板上面去的一瞬间,主板灯会亮一下,随即熄灭。再次强调一下,主板是好的。不知其间,请师傅们指点。

该问题已解决。是两个最大的电容有点鼓包,当时想凑合着用,应该没问题。这段时间忙于做网站,没去管。今天换掉这两个玩意儿,就正常了。谢谢兄弟们的热心指点。

网友(点评):
5VSB出问题了,换相连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肯定有问题!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水平还只是换换电容之类的水平。兄弟如有时间,请再详细指点一下,该查哪些部份,一般引起这种问题的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你拆开看了吗?

网友:
拆电源。。查5VSB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拆电源,5VSB待机电压有,空载运转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看了,把里面鼓包的电容都换掉了。

网友:
没有PG信号吧

网友:
你的故障应该是待机电源滤波和IC供电滤波问题  或待机5V供电不足。没有PG信号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不能点亮。

网友(点评):
老兄利害啊,一听就知道,我试过一个这样的电源,后来换完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交个我吧   我替你修

网友(点评):
谢谢,交给你我就没饭吃了。永远都学不到技术,呵呵。

网友:
电容没有换完,请仔细检查

网友:
一般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一个就解决了。但 也有可能是没有PG电压,那修起来就稍麻烦一些。

网友:
继续换电容,还有没换到的

网友:
同意7,8楼所说没有Pg信号,灰线为PG线,检查LM339比较器。

网友:
5VSB 有供电不足地方。你找这块电源图纸看看。

网友:
灰线没有电压,插上主板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重点检测PG电路

网友:
将紫线的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5vSB电压不正常……待机只有2.5V……以前遇到过一个,换5VSB电容

网友:
5VSB要正常,正常之后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