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nf522/d-a 一次电只能开一次机

楼主(2011-01-07):
如题AM2-nf522/d-a 的板子,上电,触发,一切正常,关机,再触发,不上电,拔掉电源,再插上,再正常

补充下,2个1117,,一个待机时候有3V,5V,另一个需要触发完才有3V,5V,待机时没有

看帖子发现别人也遇过这种问题,换了1084修好,但是我这块板子没有1084,咋办呢

网友(点评):
先触发一次后关机,再测待机电压,或者有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
可以换换电源或机箱开关看看

网友:
空板拿过来的,我这电源,CPU,内存,都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晶振问题?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1.48和1.36正常啊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的事

网友:
那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就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电池新的啊
你们谁有这板的BIOS,提供个,8脚的

网友:
加焊桥吧。多少是桥空焊了

网友:
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换过IO,也没有用,怀疑是不是南桥因为什么原因被保护了?有时候把电源线拨了,或是清空一下COMS,再触发又可以正常的,有没有谁解决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