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7):
         今天接一台T60P 15.4宽屏的笔记本,来的时候开机不亮。嘟.嘟.嘟.....报警,我拆开机器把内存去下还是报警(报警声音完全一样)然后打电话咨询联想服务站,他说这种报警是完全芯片出了问题。于是拆机换上安全芯片,结果开机点亮了。装机一测试又出新的问题 0192报错。0192:System Securiy-IBM Embedded Secut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
(系统安全性-检测到IBM Embedded Security 硬件干扰。)
该故障是因更换密码芯片后造成!
最后又重新刷bios问题解决。再上传一个T60P 15.4宽屏BIOS供大家下载

网友:
T60P 15.4宽屏BIOS

T60P 15.zip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重做北桥就好了。

网友:
4楼的维修的笔记本什么故障现象啊,重新做的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