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电路图及点位图

楼主(2011-01-07):
MB3电路图点位图,据说是DELL机器的图纸

MB3_SC_1026 G72M.pdf

MB3 Power Sequence.rar

网友:
没遇到过,先顶下。以后有用再下。

网友:
基地里有个MB2L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2775-1-1.html在这里。
和HP  V3000  945PM  AKITA的基本差不多,就是板号不同而已,那位朋友愿意说一下这到底是哪个机型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