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如何维修(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01-07):
显示器驱动板的型号是DAM991NA031,机器开机信号线插上后还是无信号输入,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测试啊,测量驱动板上的三基色,场行信号对地阻值  用手触摸驱动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发烫不

网友:
问下楼上的如何测场行信号对地阻值,我是新手。

网友:
我也测过行场同步信号的对地阻值也正常,驱动板芯片没有发烫的痕迹,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现在得要换主芯片。

网友:
楼主查过显示器视频接口了吗,量量通吗?

网友:
mcu不行     重新给他刷个程序就行      论坛上有人发   去找一下

网友:
15针 D-Sub和24针 DVI-D接口 注意这两个端口,许多人犯错误把数据线接在15针 D-Sub接口上,而屏幕上显示无信号是24针 DVI-D接口,如果显示器接口和画面显示接口一致,一般是软件不全或MCU本身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不会修和你说了也不知道啊。

网友:
程序坏了,重新刷程序

网友:
换一个24C16看看?很多没有信号输入都是24C16坏了?程序坏了,很少这样子的?

网友:
不晓得怎么搞呀,

网友:
24C16程序坏,我修好过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程序坏了会这样的。

网友:
刷下24C16试下

PHILIPS 190sw8-24C16.rar

793 Bytes, 下载次数: 2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如果 你是在弄不好 我有 原装的 驱动板!!!需要的话 留言 联系

网友:
这种故障也可能是红绿蓝信号对地短路。对地电阻一般在40欧姆左右

网友:
这是此机型的通病了,SCALER IC是NT68665吧,重刷24C16

网友:
什么样的编程器刷的这个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