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开机不显

楼主(2011-01-07):
接到一台asus z99d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是独立显卡板的那种,有ASUS开机声音,是AMD的,就一个桥《mcp67md-a2》显卡是《G86-703-a2》,显卡加 焊了不行,桥加焊了还是同样效果,显卡到桥的耦合电容阻值正常,郁闷啊, 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点一二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AMD北桥坏的概率要比显卡高得多,做下北桥,应该可以,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
显卡和桥都加焊了,还是不行,同样的效果

网友:
我接的z99d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有声,和你的故障一样,显卡重焊了,不行,想到散热温度有点高把二合一的桥加焊了,不显,重植下,好了。

网友:
还是显卡,不要太多考虑北桥

网友:
这样的机器 MCP67 和 703 包括U 的概率都不是一般大

网友:
重新做一下显卡就好了,,,最好是更换,,要不然用个两三个月客户又要返修,,G86-703-a2显卡是通病,,更换一个改良版就搞定了

网友:
显卡要重植才行呀,重植不行只能换新的,重植OK过

网友:
二合一的桥。问题多啊。

网友:
从新值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