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待机电流大

楼主(2011-01-07):
一个T43待机电流在0.2A,开机没反应,1.8,3,3,5V 电压都有,没发热的地方,该从哪下手修呢?

网友:
电容短路吧 一般从电源口查起!先查下保险那!

网友:
5V ,3,3,1,8都有啊,

网友:
电容量的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有哪里微短的.好好查下吧.

网友:
测个各关键点对地阻值。测TB的工作条件,也许tb有毛病

网友:
查一下网卡是否发烫,待机电流大暂时不去管他,仔细查一下开机电路,

PS:    TB62501坏也会造成待机电流大

网友:
待机0.2南桥问题大一些

网友:
机器是不是有进过水的呢?一般VIN16有断线吧。

网友:
DC头吧。3M 5M 有没有

网友:
换一个东芝芯片试试,这个好坏

网友:
开机芯片 换掉

网友:
南橋的問題吧,換個試試

网友:
测下TB的工作条件,各电压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南桥损坏几率很大,长时间摸南桥看有没有微烫,晶振起振了没,多坏南桥

网友:
仔细测测待机的条件

网友:
南桥问题吧,热下看,行不行!

网友:
大哥IBM的有4个M电压,怎么还有一个呢?

网友:
M电压全有了,如果没有发热就看有没有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