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键盘电脑就卡死

楼主(2011-01-07):
只要插USB键盘,XP滚动条就在检测键盘后卡住了,拨了键盘就可以进入,之后插上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问题呢?鼠标是PS2D

网友:
把那几个电容 拆了看看还这样不

网友:
换USB口试试。再用别的USB键盘试试。

网友:
我碰到很多。大多数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坏了?USB什么的还正常工作? 我的正常开机后,一切正常啊

网友:
我就遇到过有的USB口正常,有的USB完全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bios把usb键盘支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