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7):
板号LA3691P.排除电池问题,拆机发现ISL6251已烧个洞,换后不充电,测24脚无供电,测背面的PQ42也损坏,换PQ42触发后24脚有18.5V,但还不充电。待机时测24脚没有电压,PQ42由FSTCHG和SUSP#提供启动,测FSTCHG在待命下没有电压,此电压由IO89脚发出,也送到ISL6251 3脚作为芯片充电开始。如图 先不急换IO,测IO BATT_OVP 1.24V,正常,BATT_TEMP温度检测2.2V正常,如图 这两个信号正常后怀疑IO坏,换一个IO后测FSTCHG电压为3.2正常,待命时充电电流0.35A,偏低,并且充1分钟左右就停止了充电,仔细看电路图,电池的充电还需检测CLK和DAT两条总线,于是测EC_SMB_CK1和EC_SMB_DA1总线电压,发现EC_SMB_CK1为2.5V来回跳到, 正常应为4.7V左右,测两条总线对地阻值有点偏差,跑总线CK1连到R48, 发现电阻的一脚有点腐蚀,至此,找一4.7K电阻换上后,接好电池充电,电流1.02A,充电正常了也不停充。修复机器,装机收银。

网友:
高手啊,钦佩!!!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学习了,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我也是高手。。哈哈

网友:
收藏了   不充电维修

网友:
换成自己修就没有思路了啊

网友:
很少有这样的机器修啊~!

网友:
看到你们发贴感觉思路很清晰,但到自己似乎就很纠结了,这主要是周边的一些电路对它也影响很多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测IO BATT_OVP 1.24V
OVP 为过压保护意思是 BATT-OVP 1.24 是不是此信号就有效了

网友:
充电电路的故障我也修到过 不过没有像楼主遇到这么复杂的  佩服楼主的思路啊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到秒好,完全是秒杀!!!

网友:
唉。还不是很会看电路图啊

网友:
BATT_OVP 没有1.24V,不正常,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EC通过SMB总线检测到电池,发出监控电池电压信号,SMB总线信号就两个,楼主思路真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