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在风扇供电脚上接个二极管是干什么

楼主(2011-01-07):
有的人在风扇供电脚上接个二极管是干什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2629-1-1.html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起个限流的作用。

网友:
这是另一个改风扇长转的办法.不热的时候3.3V供电.热的时候5V供电.

网友:
二极管的正极接5V,一般整流二极管都 可以吗

网友:
接二級體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