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创能CN-865GV-AS主板上P4超线程U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手里有块创能CN-865GV-AS主板,装上P42.4C的U(800外频支持超线程),开机时看到屏幕上显示100X12=1.2G,进BIOS里面没有相关的设置,看了下主板上面的跳线,有FS0跟FS1两排,但FS1里没有插针,出厂默认把2跟3连起来了,当时并没有注意这里,FS0里不管怎么跳,最高只能上到133X12=1.6G,在仔细查看主板的跳线说明时发现要FS0跟FS1两个一起调动才能上800外频的U,就用铬铁把FS1里的连线去掉,再从废板里找了个三针的跳线座装在FS1里,FS0跟FS1的跳线冒都插在1跟2上,两个都是AUTO,开机看到屏幕终于显示200X12=2.4G的,进系统用CPUZ检测也是正常的,最后想试一下原来配的那个CD2.4G的,装上后看到屏幕上显示166X18=2.98G(原来为133X18=2.4G),自动超频了,能正常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CPU跟集成显卡的分数都比P4 2.4C的U高些,这还是我第一次超频。

网友(点评):
人家写得这么明显 FS0跳2-3 FS1的扔掉 就是800

网友:
问题是厂家把fs1的23脚给焊死了,反正要动铬铁的,我还不如加个座上去,到时调起来灵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