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外接显示 内屏无显 求思路

楼主(2011-01-07):
联想Y450 外接显示 内屏无显 求思路
这个修过Y450的朋友  留住脚步! 此机无进水,无维修。不是显卡问题!不是屏幕 高压的问题!

此机 开机就风扇常转 看电流0.20V 主板供电正常。可以按开机键触发。外接正常 进系统。
求个思路!

受到警告 2#

网友:
看你说得罗罗索索的,没一句重点.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求思路 你不给思路请不要言辞!

网友:
那你查下屏的LVDS信号都正常不正常,前天修了个LVDS线一根对北桥那边阻值不正常的,液晶可以显示,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显卡问题!不是屏幕 高压的问题

那就只有查显卡供电。时钟。信号(屏开信号)

网友:
查这些信号  图纸和点图论坛都有 一改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