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3SW花屏

楼主(2011-01-07):
待机状态。。。显示器上端10%处正常,下部花屏,一直处于热机状态,下部逐行显示正常
大约需要10分钟后显示器屏显才正常,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等高手中。。。。。。。。。

网友:
不要沉了,在线等。。。。。。。

网友:
先点下屏,判断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块板开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先。

网友:
5楼正解,排除下问题先

网友:
动一下排线试试!不行配通用板试一下!单这样看一下花屏是不能百分百确定是是那个的问题!有时板坏的时候也会像是屏坏的问题一样!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看是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