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能不能用PCI E诊断卡

楼主(2011-01-07):
一台联想SL400摔坏的机子,屏碎了,硬盘也坏了,壳也破了,上电有正常待机0.012安,按开机键上到1.39安,后掉到1.26左右,黑屏,,,上诊断卡只显示一个0..我用的是那种MINI PCI  MINI PCIE LPC三合一卡,是这个机子的PCIE没有LPC线还是板子故障造成的..

网友:
看电流有没有跳变,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我都一般不用论断卡了。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那境界呢...

网友:
外接显示也是黑屏,电流就在1.26到1.29间变化..

网友:
用ibm专用诊断卡,插在电池接口上的

网友:
大部分PCIE脚位的定义不一样。所以跑码卡不兼容的。看电流。像是显卡不显示

网友:
没有电池位的诊断卡,现在把主板拆下来是一接电就自动启动,1.3左右,然后风扇狂转,电流一直升到1.6然后重启,再从800升上去再重启...

网友:
这机器现在图纸好像都找不着,上哪飞线.

网友:
是这个机子的PCIE没有LPC线还是板子故障造成的..   论坛有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要非线到跑卡    当你那个应该跑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呀,但一般也很少用论断卡,电流如果有跳变的话应该就是北桥或显卡的了。没跳变应该查复位的了。

网友:
电流有跳变的,现在在等客户决定是否修,因为屏碎了,硬盘坏了,主板也坏了,能用的都差不多没了..

网友:
SL系列的用电池口卡也不出码的.只能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