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ATX电源输出12V端改为输出20V?

楼主(2011-01-07):
怎样让ATX电源输出12V端改为输出20V?
需要改场管吗?有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改变反馈量。

网友:
要改的东西可多了,你要改20V来做什么???

网友:
改起来很麻烦,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建议你还是买新的电源吧。

网友:
TL494芯片改1脚对地电阻。

网友:
如果只需要20V一档电压就简单,把+5V整流管拆除不用,再改变原+12V到TL494芯片1脚的电阻阻值,将滤波电容耐压由16V改为25V就行。

网友:
改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
都不是很具体  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主板上最高的一组电压的12V,你提高电压这个主板不就挂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用到主板上去?肯定是作它用的!

网友:
找到它的反馈电阻,改变反馈电阻的大小,一般我 改就是再加一个开关串一个电阻,

网友:
把电路图传上来,帮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