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显卡GPU重值,能否用有铅的珠子!

楼主(2011-01-07):
无铅的显卡GPU重值,能否用有铅的珠子!相反的有铅的GPU重植能否用无铅的珠子。

网友:
无铅的GPU耐温比有铅GPU高,当然可以植有铅锡珠,反之肯定不行,植无铅鍚珠会损坏有铅GPU的。

网友: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好像一般都用有铅的,因为熔点低,对GPU热损较小

网友:
同意上面那位的观点,有有铅的就好了,无铅的温度不好把握呀

网友:
可以用有铅的,不过用不了多久,建议用无铅,现在有铅的显卡,我都用无铅珠珠,这样稳定

网友:
我觉得是有铅的球植得更耐用,有铅球的抗氧化性更强,延伸力更好,以前含铅的桥哪会这么容易虚汗,现在的无铅动不动就虚焊了。

网友:
支持环保!用无铅的。

网友:
看了上面回贴的朋友,可以用有铅的珠子,重植时无铅的GPU,但有铅的GPU不能用无铅的珠子,熔点不一样,一个183度,一个217度,
个人看到上面回贴的朋友,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本能修复的卡却因为温度过高废掉炼金去了这也不环保呀。而且拖焊盘时烙铁上还残留着大量的铅,焊出来后还是含铅的,呵呵

网友:
无铅的可以用有钱的锡珠,现在网上卖的大都也是有铅的锡球吧

网友:
无铅的GPU芯片用有铅球完全可以使用,而且做桥的成功率非常高。
用有铅的GPU芯片做无铅,芯片会做爆掉。
已经试验过了的(付出钞票的代价),不要在走弯路了。

网友:
学习了 无铅做有铅的试过了,有铅做无铅的还没试过!呵呵 不用试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有铅的熔点低好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铅的可以用有铅的,有铅的用无铅的恐怕不行。熔点不一样,对GPU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