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的郁闷主板换个CPU就点不亮了

楼主(2011-01-07):
朋友电脑升级,拿我的技嘉965 DS3+E5300 CPU,将他的E 2200和华硕G31换下来装到另外一个机箱怪事来了。技嘉965 DS3+E5300 CPU装好正常,华硕G31不能开机,开机针没电压,主板上的指示亮,我将他的E 2200装在技嘉965主板试点不亮,因为在上班没有测试卡只能凭喇叭的声音来判断,以为E 2200也坏了,(后来换板试没坏)再将E 5300装回去也点不亮,这就郁闷了,难道换个CPU主板就坏了,后来用带等的座测试有几个灯不亮,现在试了用P4 631能正常点亮进系统,E 430  PD 915  E 5300都点不亮,有没有必要加焊CPU座(没有BGA),还是就这样用住(自己用),之前都一直正常的,另外华硕的板真的不只为什么拆下来再装上去就不能开机了。

 会员0元2022-11-11 22:06

网友:
U座BGA的嘛?要是的话估计拆完散热片螺丝它就虚焊了。

网友:
那主板其实也是处于要开焊的状态了,只是你去拆它,就马上出现了开焊,,,如果当时不去拆它,这板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开焊,,
所以说只能说你点背,,,

网友:
这种问题我已经遇到N次了,大部分是用INTEL原装风扇的,这种风扇没座子,容易造成主板变形,座子虚焊

网友:
发热量大容易产生虚焊,加个风扇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