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进水

楼主(2011-01-07):
  哎呦呦! 这一天天的客户的机子最近都不好弄,这个机器进水了在3V5V附近,刚开始待机005不触发,用信那水清理了一下下,黑,, 处罚了掉电,有查了一下 一个小电容穿了,换了 黑,,能开机了1。42左右应该开机了,插上屏电流升到1.02左右掉电,奇怪拔掉屏线又正常,换了一个屏幕AU的,黑,,亮机了,告诉他屏也坏了,调了一个原装的,插上屏线又掉电,AU的评就好使,没找到电路图,不知道哪里问题,本屏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咋办好了! 换AU的客户接受了,全装上之后,哭啊,进系统掉电 撇撇的! 然后还有就是开关按第一遍道02几马上就掉,第2次就能开。
   能听懂么大哥哥们! 只能描述成这样,  呵呵

网友:
有电压不正常不稳定。仔细查电压吧。最好用示波器看每组电压的波形正常否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卡 也不会是BIOS 感觉还是电压有问题 继续奋斗中 结果晚些公布

网友:
      这个是SL410屏接口电路,总感觉有问题,所以就量了下电压,除了40脚和41脚没电压,别的都正常,  想问一下这两个脚是什么用途,没电压是否正常? 请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40 41 是摄像头供电

网友:
换个IO看看,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40,41好象是摄像头的吧,有没有带摄像头啊

网友:
查各个电压正常没有

网友:
前几天不小心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发了上来,这个我自己真不知道这里有,没搜到,被咱版主看见了直接。。。哎奋斗好几天  呵呵  下次得注意点了,  这个机器进水的地方时6236那个位置,我又把它用风枪重新垂下来焊了一遍,掉电的问题还有第2次才能触发的问题解决了,唯一遗憾的是,接本屏还是掉电,接AU的就好用,但是客户接受了,我测量上面的平借口电压正常,真的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还好的是,用AU的一切正常,拷机3天客户已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