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无cpu供电维修,RT9245+BD-XX组合

楼主(2011-01-07):
一杂牌AM2主板,拿来的时候,cpu供电12V滤波电容6个爆光,16V1500UF,,看了一下。估计换电容捡死鱼几率不大,开工,

先艰难的把电容换完,关键时刻烙铁不给力啊,,,换完电容。果然不跑马,诊断卡有pci复位

供电,时钟,复位。维修三部曲,先测内存供电1.9v。北桥供电1.2V ok。cpu供电。无,杂牌就是杂牌,没cpu供电。居然有复位了,,,电源pwm组合ic系 RT9245A+BD-9H(RT9605).....最下面公开如何查询此类ic资料

上公版电路:9245

BD-9H

1,首先打各组mos管的控制级,G级,阻值不知道正常不,相差不大,貌似没问题,

2,查主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EN信号。SS等。。

修板子的时候并没有看图纸,根据经验,一般长条形状ic供电均在芯片的最边上的脚,而且附近有滤波电容,相对较大,贴片电容

EN脚。就找芯片附近的有俩个连在一起的三极管,C级和芯片连接。B级和另外一个三极管C相连,没错。那就是en脚

en脚电压3.3V正常   SS脚懒得去量了,,,

3测BD-XX附近的三个二极管。应该是PWM 的 BST供电端了,负极均有12V供电,

然后,修到这。如何判定是主IC9245有问题,还是BD-XX罢工呢,

打开图纸,仔细量了下一些主要引脚电压,12pinSS:2.3v  11pindvd:4.8V 貌似正常

这种情况下,如果ICRT9245正常振荡的话。会在24PIN-27PIN  PWM1-PWM3输出一个方波,同时用万能表可测到1.8V左右的电压
示波器测波形也正常,无不良

这样。可以确定以及肯定BD-XX芯片挂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ok正常跑马。此板子5分钟修复,,

===========我是分割线=========
借花献佛:某些无型号电源IC的识别方法
大家在修新款主板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小方块的电源IC(也就是QFN封装的)表面上没有相关的IC名称,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识,使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无法去了解相应的引脚定义和功能。

种情况主要出现在RICHTEK的电源控制IC上,常见到如BD-7H,AA-8J等等标识。

一、首先下载附件的PDF文档
二、查看欲了解IC的表面,并记录下字样(如BD-7H)
三、打开文档,按CTRL+F,打开搜索界面,输入该IC的标识前缀及封装型式(也就是关键字,芯片的表面标识我们只用前面三个就行,如BD-)。我们以BD-7H为例,在搜索界面中输入BD- QFN,然后开始搜索,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标识的IC型号为RT9605BQPV7
四、找到型号后,下载附加文件,对照查阅就行了。

==============附件========

RichTek Marking Information-060320.pdf

网友:
只要芯片是QFN封装的,BD-9H    上面标的是BD-开头的都可以代换,

例如。原机芯片的BD-9H 我用BD-8B代换的

网友:
小脚芯片很难焊,楼主是用风枪还是烙铁啊?

网友(点评):
当然是风枪,,烙铁是根本伸不下去的,料板上面的料。不存在难上锡,,新料就难搞了

网友:
虽然楼主说的那样。我还不知道怎么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附件的那个PDF 然后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你在哪个网站找的芯片的PDF呀,请楼主指点下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哈哈

网友:
如饼哥当初教的,只量主控芯片的驱动信号电压是不行的,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时驱动芯片损坏也会导致主控这边的驱动没有波型,所以有时换了这个不行,还要换那个。。。。另外感谢楼主的搜图方法

网友(2011-03-31):
楼主的找PDF资料的方法很管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楼主,是用的什么软件查PDF的。上网页查不方便,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楼追厉害啊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想修的了啊

网友(2011-05-17):
这个真的很给力!!

网友(2012-07-25):
楼主这个经验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