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 上939CPU 进入GHOST掉电

楼主(2011-01-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V星主板,上939CPU  此板不支持硬关机,测量跑码正常,屏幕显示,突然,CPU风扇旁边的小三极管爆裂,CPU风扇停止转动,主板还能加电,屏幕还能显示,然后找一个小三极管代换,风扇转动,但是进入GHOST就掉电?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看看主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ISL系列的,如果是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