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数据清除

网友:
用MHDD里面的erase命令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拿块磁铁放上,什么数据都OVER。

网友:
用winhex全部填零,也可以

网友:
没有点介绍噢?

网友:
全拆出来,折掉就行了,

网友:
找个重复写入工具就可以破坏的很彻底

网友:
涉密处理

网友:
感谢ChinaFix.com.cn 发布如此强大的作品。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770-11-1.html

网友:
放在马路上用来回过往的汽车压,或者用火箭发到天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