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GJ15L4 MCU 屏型号是HSD150SX84

楼主(2011-01-07):
求联想LXH-GJ15L4  MCU
屏型号是HSD150SX84
MCU型号39SF020A
驱动板主芯片是GM2115

故障是不把VGA线接电脑,屏幕显示无信号,把VGA线接到电脑就黑屏不显示了。

读出来的有问题的MCU文件是256K  请各位看看自己的文件大小再上传谢谢~!

网友:
型号对上就行
联想 LXH-GJ15L4 (

网友:
还是不行,文件大小都不一样的

试过几个64K的MCU文件干脆都不开机的

必须得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好用,39SF020A是两兆的BIOS块,他存储的文件就应该是256K的

屏型号是HSD150SX84
MCU型号39SF020A
驱动板主芯片是GM2115

网友:
至今还未解决

网友:
你的驱动板什么编号?我有一个也是冠捷代工,也是点HSD150SX84, GM2115+W49F002UP128, PCB:715L1129-C-LE2 ,以前留下来的板, GM2115我拆去用了,MUC型号不一样, 你看下板是否一样?

网友:
不一样,我的驱动板PCB是 715L-965-1 不光是MCU不一样,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网友:
MCU一般不会坏.

看一下同步信号和ROM程序

网友:
兄弟:帮你找到了, SST39SF020A 和24C16数据, 试下,修好说一声

联想LXH-GJ15L4-56L1133-47-H5F-V1.1 24C16.rar

388 Bytes,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哥们还是不行啊,我刚才发现驱动板上缺个件,你帮我看看你的驱动板

那是个什么件

就是挨着MCU那个件,帮我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里现在没有这个板,如果有我会告诉你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帮忙。原来不是MCU的事,把门控芯片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