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512M/DDR3 花屏 请高手帮忙看下测试结果

楼主(2011-01-07):
DOS下花屏,进系统后是间隔竖条。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接近0,但开机有1.8V电压。手摸M5很烫(是三星K4J52324QC-BC14),换后阻值57正常,但仍是花屏没有明显改善请高手帮忙看下:

显存分布:
  M1         M2  M3         M4
                                            M5

                 GPU                     M8
                                            M6

                                            M7

网友:
怎么都没人说话啊???

网友:
哈哈不会都不知道吧

网友:
M5、M8都坏了

网友:
检测的结果显示是M5和M8全部出错。因为你换过M5,究竟是显存还是GPU还是其它的原因造成的,只有靠你自己查了。

网友:
检测的结果显示是M5和M8全部出错。先确定你换的M5换好没  。如果是好的在换M8。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9600GSO。。也是换显存.跟你这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M5已换过两个,不会真的是GPU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换下M8试试……

网友:
GPU坏的可能不大,既然你已经把显存拆下来了,为什么检查不测量一下,只是盲目地换显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该测哪些点啊,呵呵!能不能给点提示呢?

网友:
     显存上的很多点,都是和GPU直接连接的,用软件检测出某个部分出错,但是
不能确认到底问题在显存还是在GPU,也不好对每个点测量。但是你如果把显存
拆下来了,那么就很好检测了,不论是测对地电阻还是电压,都是仅仅测的GPU,
和显存没关系了。这样,如果正常,问题就出在显存上,如果不正常,当然就是
GPU啦。具体的点位,可以参考显存的脚位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m5 m8 错误。我遇到的显存坏的不多。一般是GPU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