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关机后等30秒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07):
今天客户拿一HPDV9000的本本来,说是关机后自动重启动,经检测确实如此,而且拔了电源后再插上不重启,如果是从桌面上关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初重新安装系统问题依然,后检查关机后触发开关在自动重启的时候3.3V也没有被拉低,拆机后检测关机后北桥,南桥,CPU供电依然在供电,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达人可以提供维修思路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查下南桥的3V供电。没问题 就需要换南桥了。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也换了南桥了,问题依然,期待朋友们宝贵的维修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