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说一下现在外接电源的显卡是怎么供电的吗

楼主(2011-01-07):
手头上有十几块9800GT的显卡,想学显卡维修,买了论谈的书,可是书上只说了金手指供电的显卡,像8600之类的,像现在很多外接的没说过.
想知道,我接电源的显卡,金手指还是一样对显存和GPU供电吗?如果是,那外接的电源与金手指供电怎样分担的呢!

网友:
这个我也在学习中,希望有人可以指出。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金手指的12V只能提供75W的功率,为了适应更高端的显卡,会设置外接电源。
一般这种显卡会有几相GPU供电,其中金手指上12V为一相,其他几项为外接电源提供。而显存供电也是由外接电源12V转的。至少ASUS的高端卡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跟CPU供电差不多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会修主板就应该会看显卡外接电源了

网友:
跑主板电路,看PCI-E有内个供电,记住后把PCI-E座拆下来.从电源上取电压接到座子上就好了,最后别忘了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