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3 代码D0 求助

楼主(2011-01-07):
大家好,手里有块联想 L-IG43主板 代码跑D0 - -, 换个诊断卡代码跑96 98!
CPU主供电 内存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测了场管也感觉是好的 没有鼓包的电容
用灯座和假负载测了 灯都亮 阻值也正常 上假负载测不到电压
打内存的阻值也正常啊 电压也正常 测北桥电容也没有短路
清过CMOS 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 要么不跑码 要么还是D0
压过桥了 测了PCI USB PS/2 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板上也没有发烫的元件
请高手们指点下,顺便求此板BIOS   主板编号11010487 富士康代工的REV:X1

网友:
压下CPU座。不行就涮BIOS

网友:
继续求此版BIOS
联想 L-IG43
主板编号11010487 富士康代工的REV:X1
有的帮忙传一份吧 修过的也请指点下

网友:
这是北桥的问题,从植株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