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进水无显示,系统运行,单是主板问题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08):
联想G450L进水无显示,系统运行,单单是主板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  还不行就重植球

网友:
外接了也不显示,现在我索性吧主板给换了

网友:
没有修修么,这种问题很好修啊,进水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最近修一些比较新的笔记本发现,很多进水的笔记本会修好了主板之后会出现液晶屏也有故障的,比如说屏灰屏,暗屏,渐变屏,,屏幕也没有进水 ,知道谁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主板 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