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电脑看电影有马赛克现象 。

楼主(2011-01-08):
配置:主板昂达G41 CUPintelE3400 内存kst2G1333 显卡G41集显 其他省略。系统、显卡驱动、硬件部分除CPU、硬盘没换其他均换过,故障依然。哪位师傅见过类似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屏排除了么 如果是高清 换个播放器看看

网友:
片源的问题吧,是不是日本爱情动作片?

网友:
遇过,客户在看PPS时出现的,当时是播放器问题,你试试,不行换个系统。

网友:
播放器解码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把硬件加速调低点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试

网友:
现在网上电影都是高清晰,码流好大,没有安装显卡或3D处理不好的显卡播放时会卡住,出现马赛克现象。CPU处理不过来也会!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软件的问题,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PPS会。。让他看看其它的。比如迅雷看看的高清电影等。。感觉是PPS的问题。。。

网友:
硬件驱动,播放器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他网站看没问题。 但是我换我用的一台机子比这台配置还低看PPS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也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独立显卡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
播放器没问题,我用自己用的机器看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之前遇到过

网友:
第一种情况:
1,建议尝试设置使用PPS自带播放器播放,在PPS工具——选项——把使用PPS自带的播放器勾选上,然后选择用旧式渲染器。
2,出现花屏现象如果你的系统是 WINDOWS XP 请升级 WINDOWS MEDIA PLAYER 至 10 。非 WINDOWS XP 系统,如果是 ATI 显卡,则在显卡属性里把“显卡--属性--高级” 下的“ WMA 加速”这个选项去掉。旧的 SIS 系列显卡会有个别节目出现花屏现象,请尝试彻底删除原驱程安装最新驱程或更换其它版本驱程。其他显卡如若出现花屏现象也请尝试重装驱程或更换其它版本驱程。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是 ATI 显卡用户,装有 ATI TRAY TOOLS 这个 ATI 显卡优化工具的,可能会产生播放某些流媒体文件时导致电脑重启,请尝试卸载 ATI TRAY TOOLS 。
第三种情况:
经过试验证明,如果你的windows media player被安装有qqlive插件,会使得PPS播放过程种出现半个屏幕的条状绿色花屏情况。解决方法:打开windows media player——工具——选项——插件——视频DSP——删除视频DSP中的qqlive插件即可。
第四种情况:
主要 是硬件加速的问题,可通过两种方式解决。最简捷的是:
桌面点右键——选属性——选设置——选高级——选“疑难解答”——降低硬件加速“可逐步降低,直至无 一定可看”
第五种情况:
开始—— 所有程序—— 附件—— 系统工具——系统信息 ——工具——Directx诊断工具——显示——分别测试DirectDraw禁用 或Direct3D禁用 或AGP禁用

PPS本身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也不是只有你这台电脑会这样。。上面是他们网站上的解决方案。。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个GHOST版本。。不装其它软件。。先装PPS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Windows Media Player --工具 ----性能调低看看。

网友:
关键是看所有电影都这样还只是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了。改成旧试渲染恢复正常,无马赛克。

网友:
根本的问题出在板子上吧.集成显卡是不是驱动装的有问题啊...

网友:
软件问题:

既然是在线看的,一个是网速(比如tcp半开连接数),再就是软件(pps+插件+视频解码器),

如果楼主ghost的系统,请换为安装版或ghost纯净版。安装官方的pps。。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 播放器的问题 装个realplaye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