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感线圈为什么那么烫!

楼主(2011-01-08):
两个长城电源,ATX-300SEL-P4 输出电感有问题,用绝缘漆浸泡晾干后装上,能启动机器,过一会就发烫,非常烫,有焦味,是什么问题啊,如果用绝缘漆不行,哪里能找到相同型号(参数)的呢,师傅们碰到电感线圈有问题怎么处理啊
长城

网友:
只能在相同的料板上拆相同型号的电感。。。

网友:
我经常在其它电源上拆一个 换上就可以了,注意找对线圈头尾即可。

网友:
电感不一致,或者有短路

网友:
一个电源就因为一个电感报废有点可惜啊

网友:
电感受高温烤后,导磁率下降,再使用后肯定发热,只有更换新的或拆旧的上机。

网友:
电感发烫原因:慈心频率,饱和电流,电感大小要形同,磁芯截至频率不低于工作频率。

网友:
电感烫是饱和了。需要加大磁心尺寸或者换导磁率不同的一般颜色一样大小一样,还有漆包线必须大于等于原来的尺寸。

网友:
磁芯性能下降了

网友:
电感出问题都是磁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