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GT 开不了机!大侠们

楼主(2011-01-08):
小弟其实收藏了 这网站很久了,但很少来。。
就在半个月前 给朋友的显卡换散热,结果忘记 插风扇,。开机几分钟 主板报警,那时手忙脚乱的 没马上断电,结果自动关机了,之后显卡挂了!还好主板什么的都没事
,开不了机,立马把卡拆下来,那个热啊。。。还闻了下没焦味!!哈哈!

症状。。。 把86插上开机  全部风扇 转一下就停了,没反应。。。然后就算用集显或者换别的卡 都要拔 插 电池才可以再开机。。。小弟想问 gpu究竟挂了没挂??这卡刚过保。、。这卡也太那个了。。。。12月的天气都顶不了几分钟。。。
我的7100gs无聊试过  8月份 半小时 80多度都没事。4670 也 10多分钟 不过70度,再高不敢了

网友:
GPU挂没挂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的那种情况估计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啊,,,我那不是温度过高造成的么?这不接风扇都会短路的么??????想不到这论坛还那么早就有人啊。。。
万用表好像没啊。。电笔就有个,电笔算不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u挂没挂,用万用表 放到gpu那里就可以了是么? 准备买个试下先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挂了,温度太高,烧掉了,换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那收藏算了,不知道拿去维修,还有没这意义?
换个86gpu多少?

网友:
测下GPU短没短 短了的话当料板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测?短是短路的意思吗?

网友:
你找专业的给你测一下吧,他不会要你钱的,如果想学要买万用表,书,资料,调温烙铁,风枪,等等

网友:
有没有短路,直接量GPU上的贴片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卡短路了,查下供电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