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470,无法关机,闪光灯电路不工作,电容无高压

楼主(2011-01-08):
闪光灯部分8脚芯片P4002,哪有?是场管吗? 是它坏了吗?1脚和5脚无穷大,不接闪光板能正常开关机和拍照,就是没闪光,。接了就只有回放和摄像能用,但关不了机,其它挡位不好用会自动关机,电容无高压.

网友:
电容内没高压说明,闪光灯充电部份出了问题,看看升压线圈是否完好。
哪个8只脚的是场管。是触发闪光灯的。测量其是否完好是。只需测1 ,4脚。5. 8脚,一边相通一边不通。

网友:
5. 8脚是相通的,怀疑16脚充电ic坏了,型号bpr TI 8

网友:
只能找个同型号的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