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难搞的ONDA 9600GSO显卡

楼主(2011-01-08):
ONDA 9600GSO 384MB跑3D一半时,黑屏(无信号)同时死机,,主芯片做过了!故障涛声依旧!兄弟们帮忙看一下!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测下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块卡8片显存,是自己补的?要是原配的应该是512M啊。9600GSO多数是384M,6片显存,D区两片是不装的。我前几天和朋友用GT256的核心换过来,证明这卡是核心硬件屏蔽的。

网友:
上来就做核心啊........

网友:
换显存颗粒试试下...

网友:
先测量电压看正常否,再刷个BIOS,不得的话可能是没焊好GPU,再不得可以测试下显存,最后还不得可以宣判死刑。。。。

网友:
测试下显存看看。。。

网友:
不跑3D呢?是不是显卡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