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联想14002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一插电源就是0.66电流 给个思路维修

楼主(2011-01-08):
(无正文)

网友:
一插电源电流  到0。66就说明主板里面短路了,你得拆开机子查看下什么地方进水着重检查那个位置

网友:
自动上电0.6,说明有短路!可以用手摸下一些IC是否发烫!!最好找个点位图两下主电压的对地阻抗!!

网友:
先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再结合进水部位进行分析

网友:
首先可以确定主板有短路,查电感的对地阻抗,再摸有没有发烫的IC

网友:
一量,二摸!有短路的地方会发热的!

网友:
你有没有拆机吗,进水到什么部位??

网友:
两种可能,自动触发或短路,量下各电感有无电压,无电压说明短路了!

网友:
按触发键没反应

网友:
进水机就烧机吧。看看能把短的地方烧出来不

网友:
好好排除短路部分 有可能是局部短路 很不容易查不来的 这个就要你自己的排除  你多烤一会短路的话元器件一定会很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