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容参数求助!

楼主(2011-01-08):
一DELL电源,一小色环电容标注:103M,500V

103M   M是毫法(mF)的意思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10000PF,不知对否。

网友:
0●01UF/500V的电容。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去了,成功修复

网友:
电容用毫法做单位也太大了吧,那得多大的体积?应该是0.01uF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多谢。

网友:
M的意思是误差20%。。。。

网友:
毫法级的多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