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中间一条黑带

楼主(2011-01-08):
原来是FU9024挂了,黑屏,后来补了下线圈屏亮了,但屏中间出现了约0.4公分的横黑带,屏线换了也不行,不知是何故障?
黑屏

网友:
屏上软排线虚或屏幕内部线路开路

网友:
这个是屏上的问题,不要在屏线和驱动板上下功夫了。

网友:
这个是屏上面很细的那个屏线断了或掉焊了,你可以用手压一下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你上的时候可以垫点像棉花类似的软东西。如果不行就别管了。这个的修好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接上试试,要还是问题依旧那就是凭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