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问题呀?

楼主(2011-01-08):
(图片)

网友:
COMS时间错误,按F1进入BIOS设置好时间!

网友:
设置一下CMOS

网友:
进不去呀?

网友:
按F1进入BIOS
进不去呀?

网友:
BIOS进不去 ?不会是键盘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
放电后重设CMOS

网友:
用U口键盘试下..

网友:
按DEL键进BIOS,把时间设置一下。把软驱关掉。设置一下启动顺序。按F10选择Y退出

网友:
按F1进BIOS,按了进不去,看是死机了,还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COMS时间错误,按F1进入BIOS设置好时间,

网友:
键盘没有插好吧??

网友:
键盘用不起 是PS2电路有问题 或者是键盘坏!这个进去把软区关了就OK了!

网友:
楼主,按DEL才是设置BIOS,你按F1你怎么能进去呢,你不是做计算机这方面的吧

网友:
看上去是台式机吧,确实应该按DEL键才对。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基本设置里面,这是你设置的每次有错误就会提示,把这一项关闭就行了!

网友:
哎  lz  你太那个了吧   F1 不行就F2嘛F2不行就DEL嘛   我就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