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用电源不开机不充电,用电池可以开

楼主(2011-01-08):
接到一台hp6510b的手提,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也充不了电!用电源或电池,开机键都有开机电压,但用电源的时候触发,充电的黄灯会闪几妙钟就灭了,开不了,但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第一次接触这个板,不知如何下手,会不会是充放电IC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看是不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着图纸查下,应该是电源主供电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