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的机子开机全屏带红点!

楼主(2011-01-08):
联想F30A的机子开机全屏带红点!,屏换过还是一样!屏线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外接正常!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不是好明显。。。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焊下可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个照片分析下最好,但八成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相机刚坏了啊!!郁闷啊!!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搞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麻烦啊!都已经跟客户报过价格了,本来以为是屏线的!现在在等客户回复呢!

网友:
如果换掉显卡不行就做显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你先加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