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桥了。。

楼主(2011-01-08):
有没有人直接用个预热台和一把风枪干桥成功的。。   有的话成功率达到百分之几

网友:
我干显卡是100%

网友:
成功一般比较简单,但是不返修的话就是很难。

网友:
不知道BGA后  返修率怎样

网友:
小桥还比较容易,大桥就难了

网友:
这要成功率高那返修台没的卖了。

网友:
有条件还是买个专业的bga吧

网友:
前几天 我用咱们基地的8205 没有下加热的情况下 干死一块V星845,南桥82801被我干挂了,开始是按南桥能上电,松手就不上电,加焊后 南桥巨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