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经验

楼主(2011-01-08):
示波器在我们这个维修过程中用的并不算太多,毕竟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大部分故障都可以用常规方法来解决!
这里不针对具体机型来简单说明一下我自己使用示波器维修时的常用动作
针对常用信号的测量
1  ADS# :地址状态信号 通过示波器X10档,周期10ns时可以可以看到相应波形,说明总线地址被置有效,地址传输通道正常!
2   CPU、MCH、ICH、PCI、LAN、HDD、NEWCARD、等时钟信号来判断相应CHIP是否满足必要的工作条件。
3   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正常情况下开机时有一个3.3V的上升沿来复位PCI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并同时产生PLTRST#来复位北桥。;
4   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此信号也是一个单纯的3.3V上升沿电压信号,正常时CPU的运算器与控制器才能被复位工作。
5   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此3.3V电压信号用来复位南桥的SUSB#和SUSC#信号,如果此信号异常主板将无法加电!
6   SMBUS/DATA、CLK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 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主板上所有的硬件(battary,ram,graphic card,hdd,odd等)信息都要通过这两个信号来传递到南桥。总线在获得相应硬件诊断请求时,CPU会发出相应的寻址信息,并有SMBDATA、SMBCLK来读取相应数据。
7   LPC BUS  LPC总线 有EC、DOCKING等送往南桥。可以通过测量LAD0-3当中的任一根数据线的时钟周期变化来判断总线所检测到的硬件。
8   FB、OSC  POWERCHIP的参考电源震荡信号,如果异常将无法输出REF参考电压,整个CHIP将无法启震工作。
9   当有加电瞬间掉电的情况,而每组电源的POWERGOOD信号有都直接并在一起时,由于万用表的反应速率太低,无法测量到那组电压异常时,可以用1ms X10能清晰准确的看到。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先收藏住,以后可能用的着

网友:
还没用过,先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我有台示波器,不知道怎么用谁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 明天去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