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越945主板

楼主(2011-01-08):
我有一块科越945的主板现在是通电开机代码跑b0,CPU供电是1.35V,时钟是1.6V正常,复位电压只有1.27V,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长亮。内存供电是1.0V正常,我用表量了一下北桥旁边的一个1117两脚的阻值只有45左右。

网友:
内存供电1V正常?没看懂,有电压不正常的先修电压。内存,cpu,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一般电压没出来全,复位灯就会常亮。内存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

网友:
你这个板应该是上二代内存,电压应该要1.8V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应该是1.8v  如果量的终端电阻的电压就是正常的。综合判断 :1117  45欧姆。。复位1.27V  应该是南桥不良。你在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