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9800GT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1-08):
主要现象表现为 开机所有风扇都转 除了显卡风扇不转!自检过不了显卡...这卡加焊过0 0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代换看下,看是否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看样子这显卡你弄不了,告诉你测哪估计你也测不上.在基地买本饼哥的书吧,好书!

网友:
显卡风扇供电坏了吧!

网友:
代码跑多少

网友:
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看下A面 16对耦合电容 有没有掉的,测试AB面16对金手指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用测试程序测试一下.估计都与GPU有关系

网友:
LZ估计不会修显卡,没说到点上这种问题问得最烦了

网友:
都没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