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A50 按开机键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1-01-08):
1)接上可调电源显示0.12A的电流,明显主板有微短路;­

2)拔掉电源,测公共点对地阻值维470欧,正常;­

3)接上电源,用手触摸3V,5V单元电路供电芯片MAX1999,有些发热。拔电,拆了换了。接上电,可调电源显示0.01A电流,正常了。测3V,5V也正常输出了,开关处也有了5V触发电压,­

4)短接开关,可调电源电流没有变化,不触发;­

5)测PC87392VJG供电脚,无电压。拔电,测得共电脚对地短路;­

6)在板上测电容,场管,三级管(网上求助,都没有求得电路图,就只能一个个测),没有测得短路元件;­

7)拆下PCPC87392VJG,在短路处加了个3V左右的电压,用手触摸各个芯片,发现南桥82801DBM发热。

拆了换上,上电,短接开关后正常开机了。­

­

网友:
你是抄的吗???怎么有乱码?    要是有电路分析就好了

网友:
首先我要说的是NO!!我写在自己空间搬过来的,不要看到代码就是抄袭的

网友:
是自己修出来的,喜悦就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