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高压上灯不亮

楼主(2011-01-08):
开机一切正常,就是高压板上面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换过原装高压也不行,谁见过这种问题?
问题

网友:
说明高压上缺电压

网友:
测工作条件

网友:
跟你一样的机器R400,昨天一位客户拿过来,是暗屏,换过新的高压条后一样,后来才发现屏线有几条断。换过(LCD屏线带蓝牙接口的那种)就好啦。。在暗屏之前也是好几个灯都不亮。。你那个一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主板供电的可能性也有哦

网友:
打下屛线阻值就能判断了

网友:
正好有客户修t400,看着屏一样,接上试了,灯亮正常,比了一下,发现摄像头那地方少块小板,那个小板应该是管高压灯的吧
补充内容 (2011-8-26 10:56):
最后发现,还是屏线的问题,换的新屏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