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50-N-A2和G73-VZ-N-A2 各使用多少mm球径的锡球???

楼主(2011-01-08):
NF550-N-A2和G73-VZ-N-A2 各使用多少mm球径的锡球???

网友:
用0.5MM的可以

网友:
0.5mm..........

网友:
0.5mm的不够吧???。。。。。。。。我现在植了个0.6mm的,怎么感觉植出来的球还是比板子上未拆时原厂的锡球还小啊???原厂的是不是直接0.65的球,或者是桥上0.6的球然后生产的时候在板子上刷锡浆这样也差不多有0.65mm了。。。。

网友:
另外有谁知道主板生产工厂或者锡球生产厂家是如何测量锡球球径的。。。。。或者用什么工具???

网友:
我一般用0.6MM的

网友:
找对应芯片植珠钢网,很多钢网上边有标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0.6mm的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