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进系统无显

楼主(2011-01-08):
手上有一块GEFORCE 8500GT 512M DVI DDR2的显卡,VGA偏色,姑记是GPU局部损坏,接DVI进到XP界面就无信号(在没进系统前,一切正常的),换回VGA可以看到正常进入系统,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用丽台N5VM2AA的主板是这个情况(主板是好的),用映泰915-A7COMBO的主板可以正常使用,还有一块七彩虹7300GT的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GPU局部有问题导致挑板

网友(点评):
跟板子打不上关系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的,偏色应该也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
查下接口电路.VGA三基色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与三基色相连的电路了!

网友:
更换DVI转接头或找台有DVI的显示器再试,如果还是进XP黑屏再看看是否超显示范围,如果还黑屏给GPU做BGA,DAC电路出故障的表现.

网友:
看看接口旁边有没有掉电容的。

网友:
估计是GPU虚焊了,从做核心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