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不开机

楼主(2011-01-08):
接修一块富士康945主板,能启动测试卡显示一个F,没有时钟信号,上假负载,没有CPU电压,复位电压0.3V左右,时钟电压0.3V,测复位针电压3.1V多,加焊了IO没有结果,该主板没有门芯片,请问各位大哥该怎么下手。

网友:
复位灯还常亮

网友:
先供电修出来咯

网友:
修CPU供电,修好了在向下进行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供电,供电都不正常,怎么会有复位了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
呵呵我最喜欢修无电压的了你查一下内存电压有无1。8V芯片组电压有无1。5V还有CPU到北桥的总线电压1。2V是否正常都正常这时候就要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了

网友:
你说有门芯片是在开玩笑的吧一般478以下的才有门芯片775的很少不过有是有不过不是英特尔芯片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