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今天接到一台IBM R40暗屏,经测试灯管是好的~可怎么改高压板啊?

楼主(2011-01-08):
今天接到一台R40暗屏,经测试灯管是好的~可怎么改高压板啊?原高压板位置空间太小了,这机子的指示灯跟高压板一体的,所以只剪掉了高压线圈部分,但是还是装不进去啊~
各位有碰到过R40机子高压条坏的吗?都是怎么解决的?
我这2种通用高压条,都放不进去,除非把背后的灯给废掉,要不然搞不成,但是客户肯定不干~
怎么办哦
========================================
别提了~下午给客户打电话,直接一句话,没办法,要不就花350买原装的高压板,要不就花150换国产的,但是要废掉背板的灯,结果人家说,背板的灯?我咋不知道背面还有灯.啥话不说了,直接把下面削掉,正好放那个5V的通用高压条,非常不错~
改的时候只找到了几个点,14-19V这个点值变换,2个5V,2个-1.25V~前两天“蓓祖宗”版主正好发了一个相关帖子,可以把VCC跟ON/OFF接到一起,我今天就这么干了,“蓓祖宗”版主的12V接到ON/OFF上长时间有些不妥,我想这个5V应该差不多了~~结果刚开机的时候,白屏,出现THINK LOGO以后就好了,也无所谓了,这本子客户说了是01年花了1万8买的,都准备不想用了,我就直接跟客户说,改成通用的是这样的,要不然就得花350搞原装的,客户出乎意料,来了句无所谓的,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欣喜啊~然后噩梦就开始了,进度条过完以后白屏~完蛋了,这白屏的状况相当于是黑屏,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卸载了可以正常进系统,在系统里一装显卡驱动就不行,疯了~我就来论坛里找,结果还真有一位兄弟发过这样的帖子,我就拆啊拆,发现确实是由于待机按键的问题,IBM这么NB的公司,一个待机键做的这么差,我擦,就一个铜片还折了几次,而且还弯了,我晕,而且还是接直接烧上去了,用力掰了掰,重新上机可以了~到此问题解决~

感谢各位兄弟~

网友:
各位都是怎么改的哦?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一个同机型的高压试试,看是不是排线问题,不行直接换个上去用算了

网友:
没有相同型号的机器了,输出部分由15V 2V 3.3V 5V证明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对于ibm的的高压板我一般是是直接更换原装,因为我在北京配件方便

网友:
实在不行还是换个原装的吧

网友:
确定是高压版的问题就好说了   找出电源 地 和开关线 接上就可以了  电源和地会找吧 开关就试剩下的 一个一个试 没事的!

网友:
四个接口定义:

1,UIN[12V至20V](靠近保险丝那头)

2,ON(开关信号)

3,ADJ(调亮度)

4,GND(地)

网友:
IBM 的高压板 带反馈信号 ,没的改 ,直接换原配的

网友:
这种比较难搞   要有同大小的就好改

网友:
这个机器休眠开关容易出问题 ,你看一看吧

网友:
已经解决

网友:
这是什么世道.这么雷人的事情.蓓祖宗都变成版主了...热心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从屏幕 主供电飞跟线到高压条的开关信号脚,可以完美解决白屏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看了那帖子,我知道,但是太麻烦了,怕越搞越麻烦

网友:
换原装的把,要不是没那个led灯的,不美观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确实多。。现在液晶显示器,按键引起的问题非常多。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先跟客户沟通好。..
要是高压条坏了指示灯就没得了..
我都是这么跟客户说的..
要是要灯的 不好找就跟客户把价格报高点 让他选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改的,就是刚才小蓓说的那4条。就对了!是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高压板上件很少,只要高压包不坏,好修。还是练练修高压吧,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