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logo停留时间长

楼主(2011-01-08):
型号是6520S开机停留时间快一分钟了,才开始进系统!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呀!

网友:
把硬盘或者光驱拔下看看

网友:
换下内存或者硬盘

网友:
裸板试试机器  如果还卡的话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最小化系统看一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电容变质了!

网友:
硬盘的4个耦合电容看有坏没有。